【2023同庆双节】忙碌的假期

楼主(2023-10-08):
身在国外,只有回家休假才是假期,都是正常工作时间,今年这个假期期间,反倒格外忙。
2310千瓦发动机大修
新建泵站电动机与泵对中检查
发电机柜故障处理,吐槽一下柜子制作质量,没有一个接线端子不是需要重新紧固的,最初也把我们指定的继保换成山寨版,被我们发现,地刀设计错误返工。
换下来的高压电缆,已严重老化
中秋当天聚餐的菜品。
周末去镇上一家福建人开的小馆子吃炸鱼和薯条,换换口味
看看国外的菜价(当地货币一块换人民币三块二)

网友A:
这是出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来七年了

网友B:
带家属吗?怎么解决生理需要的?

网友C:
原来不止我一个在国庆节假期时间加班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加了8天,中秋国庆一天都没放

网友E:
辛苦了 我也一天没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不止我一个在国庆节假期时间加班的
我们这算正常上班

网友F:
我特别想知道那个水泵与电机对中调整怎么搞?
搞到什么程度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特别想知道那个水泵与电机对中调整怎么搞?
搞到什么程度算好?

对中调整其实算最后一步,
第一步从采购泵、电机和加工公共底盘就开始了,根据泵和电机中心高确定安装位置的平面高度;
第二步是设备基础预制和底盘安装时水平度的检查与调整;
第三步是设备就位之后进行对中与平行度的粗调;
第四步是连接水泵管道;
第五步是精调水平度与对中值,符合设备厂家给的技术要求为标准。弹性片缓冲方式的联轴器对中值要求较高,橡胶等软性材料衬垫缓冲方式的联轴器可以降低一点要求,但必须按照要求留出靠背轮间隙并检查平行度。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要把泵作为参照点,对电机的高度等通过加减垫片来调整对中,调整电机的平面移动来调整平行度。(其他设备一样,需要先确定一个参照点,逐渐调整到最后一个点,尤其多级传动的设备,调整比较复杂,之所以把泵作为参照点是因为泵连接管道,调整麻烦)
整个文档太大没法上传,附上两个截图,应该能看出检查点和调整思路,我设定顶部为0点,就在这个位置把表盘调到0位,然后转动测量其他检查点。还有一点要注意,检查对中之前先看一下联轴器外缘的加工误差,有些加工粗糙的联轴器,可能加工误差就很高。

网友F: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我以前也参照网上的文档调试过,搞出来不是很理想,最后修水泵的师傅不用百分表仅凭经验调出来的也能用,搞这个还需要点力气,最后我就放弃了,但是一直还是想把这事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
我以前也参照网上的文档调试过,搞出来不是很理想,最后修水泵的师傅不用百分表仅凭经验调出来的也能用,搞这个还需要点力气,最后我就放弃了,但是一直还是想把这事做好。
小功率低转速的多级离心泵如果用欧米伽联轴器或软性衬垫联轴器,可以没那么严格,一把水平尺检查设备水平度;一把直角拐尺,转动联轴器一端,检查联轴器两个端面的高低差,再量一下联轴器端面的间隙,别靠到一起也别间距太大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