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8):
大家好,我是新手小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让通过位(M点或者Y点)动作一次就把寄存器里的值记录在触摸屏,存盘数据浏览或者报表等我看都是按照时间节点来记录的,怎么才能不按时间节点,通过位输出动作来记录,就是动作一次记录一个寄存器值?望大家不吝赐教,万分感谢,小弟跪求!!!

网友A:
可以放PLC里,外部有动作就传送一个值到寄存器里,在屏上读出来

网友B:
不是有循环策略吗,在策略里选择变化,然后可以记录变化。

网友C:
循环策略配合脚本。只要你这个数值变化,就控制一个布尔量变化,从而检测这个布尔量的上升或者下降沿变化去存储你这个数值到一个中间值。再把中间值输出到触摸屏。

或者在PLC里面写
不过也是按时间存储,不过这个时间可以调到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