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9):
PLC连接到驱动,驱动是60的伺服用的是2500线的增量式编码器,来控制一组滑台前进和后退的,我想捕捉一下伺服的编码器位置我用的PA PB PZ3组线通过差分接入PLC的高速计数口,读出来的值就是我PLC给驱动的脉冲数么??我理解的是一个环形位置比如2500线编码器,从1开始往上走走1米以后是一个值,这个值就是我发的脉冲数 是不是应该也是一样的?因为我没有见过读编码器读出来的是什么值,所以想问一下,因为想做伺服电机的绝对位置的控制 怕丢步·

网友A:
下图是三菱JE系列的,可以设定输出的脉冲数

怕丢步,这个对于伺服来说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伺服不会丢步,你发多少脉冲给驱动器,

驱动器会根据你发的脉冲与从编码器读的脉冲自动比较,发现有偏差会报警的

你如果真想做闭环,应该在最终端也就滑台上加装一个编码器,这样作为反馈可以把滑台丝杆的间隙误差检测出来

当然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是没必要这样去做的,而你的方法可以说是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