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9):
设备上有4台7.5KW变频器,参数输入电流为25A,还有4台5.5KW变频器,参数输入电流19A。还有10台单相220V供电伺服驱动器,输入电流8A,三相平均分配供电有一相会多8A,我估算是25x4+19x4+8x3=200A每相电流,我目前选用的是200A的断路器,有没啥问题?

网友A:
200A没问题,断路器选D型的 实际电流应该没这么大,100A差不多了

网友B:
一般按电机功率估算,7.5*4+5.5*4=52KW,加上10台单相,大概就55,一个千瓦2A,110A

正常选125或者150就可以了,这还没考虑实际负载率是多少,并不是7.5KW的电机运行时就一定是满载的15A电流

还有要考虑这么多电机同时运行的最大功率是多少,当然选200也没什么,毕竟这之间也差不了多少钱

但是算线径就要注意了,尽量按实际的运行电流去估计,这可不是差一点价格的问题了

网友C:
对的需要电机功率计算总容量的,你按变频器的话,假设一个情况---你公司大马拉小车的话你计算的容量就偏很大了。我这里有的地方用的变频器就比电机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备上有4台7.5KW变频器,参数输入电流为25A,还有4台5.5KW变频器,参数输入电流19A。还有10台单相220V供电伺服驱动器,输入电流8A,三相平均分配供电有一相会多8A,我估算是25x4+19x4+8x3=200A每相电流,我目前选用的是200A的断路器,有没啥问题?

查这些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所带的电机实际电流来计算,不是以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的容量电流计算。

网友A:
选大点是对的,变频器和伺服上电都有冲击电流的 空气开关小了容易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各位,我电机是6KW的电流为12.9A,在请教下各位,目前打算换种思路做控制线路,打算用7.5KW变频下端接俩个接触器控制这一大一小电机(小电机加装热保护),大电机和小电机一个是6KW一个是3.5KW,频率转速电压都一样,请问在做双电机切换的时候需要让变频器完全停止在切换接触器吗?还是接触器互锁然后直接切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我电机是6KW的电流为12.9A,在请教下各位,目前打算换种思路做控制线路,打算用7.5KW变频下端接俩个接触器控制这一大一小电机(小电机加装热保护),大电机和小电机一个是6KW一个是3.5KW,频率转速电压都一样,请问在做双电机切换的时候需要让变频器完全停止在切换接触器吗?还是接触器互锁然后直接切换?

1、变频器二次侧安装接触器切换,需要在变频器和电机均停止时切换,以防止接触器拉弧导致接点破裂。
2、大多数变频器有数字量输出信号,可以给这些信号分配功能后用于接触器的互锁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我电机是6KW的电流为12.9A,在请教下各位,目前打算换种思路做控制线路,打算用7.5KW变频下端接俩个接触器控制这一大一小电机(小电机加装热保护),大电机和小电机一个是6KW一个是3.5KW,频率转速电压都一样,请问在做双电机切换的时候需要让变频器完全停止在切换接触器吗?还是接触器互锁然后直接切换?

你这种情况是要先停变频器再切换电机,然后启动变频器。

因为功率相差很小,变频器7.5,电机6,这样如果频率高的时候,

突然把电机加进去,估计会报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