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9):
今天有网友发帖,看到说7.5KW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是25A,以为是搞错了,看了一下手册确实是

印象中是输出电流大于输入电流的,怎么还反过来了,并且还不是一点

像英威腾15千瓦,输出32,输入是40,大了8,但是大功率的又小,75千瓦,输出150,输入是139,小了11

不知到底是怎样计算的

但如果是这样算,15KW的电机满载运行,用变频器比不用还要多用电很多

最后特别强调一下,是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大

网友A:
只是最大电流,应该不是额定电流,一般输出频率比较低,输出电压不高的情况下,输出电流会比输入电流大,但能量是守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最大电流,应该不是额定电流,一般输出频率比较低,输出电压不高的情况下,输出电流会比输入电流大,但能量是守恒的

请注意,是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大,还有手册上写的就是额定值

网友B:
输入电压可能下偏值吧

网友C:
变频器转换过程中有一定的损耗,也就是转换效率问题,通常变频器是交-直-交,通过二次转换了,没损耗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转换过程中有一定的损耗,也就是转换效率问题,通常变频器是交-直-交,通过二次转换了,没损耗是不可能的。

15KW,输出32,输入40,多出8A,换算成功率有4KW了,没这么大损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可能下偏值吧

是额定值,仔细看截图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假设输入和输出功率相等,得到输入电压。只能说要看厂家解释。

网友D:
应该是变频器的损耗

是不是输入大于输出检测一下就是了

具体到满负荷还不如不用变频器~说用变频器一定节能的一定没过脑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转换过程中有一定的损耗,也就是转换效率问题,通常变频器是交-直-交,通过二次转换了,没损耗是不可能的。

15KW,输出32,输入40,多出8A,换算成功率有4KW了,没这么大损耗吧。

版主不要忘了还有刹车电阻损耗,变频器对速度是有检测的,速度过快反馈电动势会提高母线电压,当检测到母线过压,刹车电阻就会工作,这个等于把能量直接损耗掉,4千瓦应该有吧。

网友E:
应该是在额定功率下才会是这样的吧,一般额定功率下的状况比较少!
再说了,额定功率下,变频器的功率卡温度一般会很高,4KW的功耗应该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在额定功率下才会是这样的吧,一般额定功率下的状况比较少!
再说了,额定功率下,变频器的功率卡温度一般会很高,4KW的功耗应该是有的!

一台变频器带一台15KW的电机,损耗就有4KW,这也太离谱了吧。

关键是大功率的又偏低,看75KW的,输入139,输出1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转换过程中有一定的损耗,也就是转换效率问题,通常变频器是交-直-交,通过二次转换了,没损耗是不可能的。

15KW,输出32,输入40,多出8A,换算成功率有4KW了,没这么大损耗吧。

版主不要忘了还有刹车电阻损耗,变频器对速度是有检测的,速度过快反馈电动势会提高母线电压,当检测到母线过压,刹车电阻就会工作,这个等于把能量直接损耗掉,4千瓦应该有吧。

刹车电阻消耗的是负载返回给电机的能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变频器的损耗

是不是输入大于输出检测一下就是了

具体到满负荷还不如不用变频器~说用变频器一定节能的一定没过脑子

要说损耗,应该是功率越大损耗越大吧

但你看75KW的,输入139,输出15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变频器的损耗

是不是输入大于输出检测一下就是了

具体到满负荷还不如不用变频器~说用变频器一定节能的一定没过脑子

要说损耗,应该是功率越大损耗越大吧

但你看75KW的,输入139,输出150.
翻看整个贴出的表,只有这一项是输出大于输入,可以推翻能量守恒?申请诺贝尔奖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转换过程中有一定的损耗,也就是转换效率问题,通常变频器是交-直-交,通过二次转换了,没损耗是不可能的。

15KW,输出32,输入40,多出8A,换算成功率有4KW了,没这么大损耗吧。

版主不要忘了还有刹车电阻损耗,变频器对速度是有检测的,速度过快反馈电动势会提高母线电压,当检测到母线过压,刹车电阻就会工作,这个等于把能量直接损耗掉,4千瓦应该有吧。

刹车电阻消耗的是负载返回给电机的能耗

这个电动机的动能不是变频器给的?

网友F:
我觉得这个额定电流就理解为变频器能长期耐受的最大电流就好了。
交-直-交转换的过程中,输入部分用的元件比较大,耐受电流就大。
输出部分用的元件较小,耐受电流就相对较小。
就像变压器的一次侧和二次侧。
一次侧能过2A的电流,二次侧只能过0.2A。我就把二次侧用细线缠也不是不行。
只是说能过,又不是说一定要过这么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光靠输出电流大于输入电流,就能推翻能量守恒?你不觉得少了某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转换过程中有一定的损耗,也就是转换效率问题,通常变频器是交-直-交,通过二次转换了,没损耗是不可能的。

15KW,输出32,输入40,多出8A,换算成功率有4KW了,没这么大损耗吧。

版主不要忘了还有刹车电阻损耗,变频器对速度是有检测的,速度过快反馈电动势会提高母线电压,当检测到母线过压,刹车电阻就会工作,这个等于把能量直接损耗掉,4千瓦应该有吧。

刹车电阻消耗的是负载返回给电机的能耗

这个电动机的动能不是变频器给的?

是通过变频器的逆变部分到直流母线,在直流母线这里让刹车电阻消耗

如果没装刹车电阻或者减速时间过短,造成母线电压升到一定的值,变频器就会报警停止的

但这不会影响输入电流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光靠输出电流大于输入电流,就能推翻能量守恒?你不觉得少了某个变量?
直接说啥变量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变压器的例子不恰当
升压变压器,降压变压器,特殊变压器.....都是电压不同
楼主这个是额定功率做前提,隐含电压也相同,所以出现输入电流>输出电流很正常
具体到其中有一款输出大于输入,编制表的不思考,看客也该有疑问为什么

网友G:
有几个原因
1、输入电流按照最大值上浮,输出电流按照额定值做上限。此值作为电缆线径选择的依据。
2、输入电流大于输出,是基本原则,必定符合能量守恒。
3、变频器本身的能量损耗、散热风扇消耗等,都算作输入的一部分。
4、变频器的整流在瞬时状态并不是连续的。
5、操作手册只是变频器使用的依据。

愚见,请同行斧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转换过程中有一定的损耗,也就是转换效率问题,通常变频器是交-直-交,通过二次转换了,没损耗是不可能的。

15KW,输出32,输入40,多出8A,换算成功率有4KW了,没这么大损耗吧。

版主不要忘了还有刹车电阻损耗,变频器对速度是有检测的,速度过快反馈电动势会提高母线电压,当检测到母线过压,刹车电阻就会工作,这个等于把能量直接损耗掉,4千瓦应该有吧。

刹车电阻消耗的是负载返回给电机的能耗

这个电动机的动能不是变频器给的?

是通过变频器的逆变部分到直流母线,在直流母线这里让刹车电阻消耗

如果没装刹车电阻或者减速时间过短,造成母线电压升到一定的值,变频器就会报警停止的

但这不会影响输入电流呀。

能量守恒定律,电机运转过快的能量是变频给的,制动时通过变频器逆变使母线电压升高,这部分也是交流变直流的转换过程,存在一定损耗,另外过高的电压,就是变频器输出过多的能量,被制动电阻直接损耗掉,这里又存在电能转换成动能,动能转换电能的变换,也有损耗。

网友H:
以台达MS300 11kW变频器以一般负载为例计算:
因考虑不同电压等级电动机,除了380V外,还有最大440V等级。
输出视在功率S(out)=440V*28A*!3=21.3kVA   注意单位是kVA

因为输出负载为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负载时功率因数取0.8。
那么输出有功P(out)=21.3kVA*0.8=17.04kW

因为变频器输入端三相整流桥的“单向隔离”作用,电动机端无功功率无法传递到电网,所以只能从电网吸收有功电能。

变频器输入端考虑到电网电压降低的问题,按—15%来计算。
电源最低电压U(inmin)=380V-(380V*15%)=323V

实际上由于电流畸变,变频器对于电网来说仍然存在功率因素,一般都非常高,取0.98。
电源电流I(in)=17.04kW/(323*0.98*!3)=31A

手册给出的输入电流是30.8A,与计算的31A非常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