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们,西门子PLC通讯的DP插头这个红色开关有什么用??开关有啥用?

楼主(2023-10-09):
量了一下,只知道些开关置ON时,另外一路插头相当于断开,但不知道作实际有什么用?

网友A:
终端电阻选择;

网友B:
这个是内置的终端电阻选择开关,打在NO的位置是接通终端电阻,由于终端电阻只需要在一头一尾两个终端使用,中间不要用,所以设计了这么个开关。这个玩意可不便宜,记得是两百多一个。

网友C:
网络中间接点,这个开关OFF;网络终端接点,这个开关ON,表示选择了终端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