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40MT】求助

楼主(2023-10-09):
这款很老的PLC
1.资料
2.能否使用电脑编程,接口是什么要求
3.使用手编?型号是什么

网友A:
是不是422?
手持编程器还能找到吗?works2试试。

网友B:
应该是要用F2-20P手持编程器

网友C:
可以用电脑,但软件是在DOS系统下的,你需要一台非常老的电脑,另外需要一个专用的通讯转换器F2-20GF1,很难找;
手编器可以用F1-20P或F2-20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422?
手持编程器还能找到吗?works2试试。
连90年代最早的2张磁盘安装的FX软件FXGPWIN都不支持了,还works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422?
手持编程器还能找到吗?works2试试。
works2里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电脑,但软件是在DOS系统下的,你需要一台非常老的电脑,另外需要一个专用的通讯转换器F2-20GF1,很难找;
手编器可以用F1-20P或F2-20P;
DOS的电脑不难找到
F2-20GF1 如果能找到,可否提供相应软件
F1-20P 或许还能淘到

看介绍,与欧姆龙的C60通期,但欧姆龙现在都软件还支持C20~只要有通讯接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电脑,但软件是在DOS系统下的,你需要一台非常老的电脑,另外需要一个专用的通讯转换器F2-20GF1,很难找;
手编器可以用F1-20P或F2-20P;
DOS的电脑不难找到
F2-20GF1 如果能找到,可否提供相应软件
F1-20P 或许还能淘到

看介绍,与欧姆龙的C60通期,但欧姆龙现在都软件还支持C20~只要有通讯接口

MEDOC V2.41版本可以在XP上运行。

2.3版本的软件可以在以下页面找到: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3663.html

网友D:
据说,仅仅是据说,通过附加启动参数可以让DOS版本的MEDOC在XP SP3系统上运行,你可以看看以下网页然后反馈结果。
https://www.mymitsubishisupport.co.za/using-dos-medoc-software-in-windows-xp/

网友C:
想电脑先找到那个模块再说;

网友E:
原来有一个手持编程器,被我当垃圾。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电脑先找到那个模块再说;
模块很容易找,就看舍不舍得花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已下载
通讯模块在淘宝就有,相信甲方会出这个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电脑先找到那个模块再说;
模块淘宝有
当前主要在PLC是不是好的,程序是否还在

相信它的程序不会太大
用编程器成本低

网友C:
一般就几百步,最大不能超1999步;

网友F:
编程器还有
电脑连接的模块很难买到了。

网友G:
这个古董,程序应该主要是开关量的,直接重新写不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422?
手持编程器还能找到吗?works2试试。
连90年代最早的2张磁盘安装的FX软件FXGPWIN都不支持了,还works2
是不是装个虚拟机,虚拟机上装个d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