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0):
现场变频器输出规律波动,电机转速也随之波动,给定没有改变。

网友A: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分析?老设备?新设备?电流波动如何?负载规则变化?电机轴,联轴器偏心?DTC?自整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是新的ACS880-01-293A-3的设备,已经用了一个月,变频器带电机用dtc正常。但是带上负载后,变频器输出电流波动在50A-200A波动(控制盘显示50A和200A闪来闪去的,转矩也是1%和80%跳动)。换上一台新的同型号变频器后,数据完全备份过去,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B:
最起码自己弄个表测下,是不是和变频器一样跳动,

网友A:
那就是主板问题吧!我遇到过一台无论如何自整定,电流始终比其它同样负载大,换了张主控就正常了!

网友C:
变频器的电机模型不准,重新做一下电机辩识吧。

网友C(2023-11-11):
好像是负载有地方卡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