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0):
变频器输出电流方向和霍尔电流方向标志相反,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只有霍尔有方向 电流检测电路输出信号没方向吧

网友B:
是有方向的,或全部一致调换方向应该可以。若几只的方向不一致,会导致故障现象。因电流检测为矢量信号,其方向影响信号值的大小。

网友C:
赞同楼上及咸大师说明,高档次变频器启动就过电流或者电机接地报警!国产低档次变频器启动有可能炸机!本人过去亲身经历过

楼主(2024-12-03):
最近修了一款变频器,霍尔本体上的箭头朝变频器内部才能工作。
问经销商说:这款变频器霍尔有两种方向。报了下版号确认霍尔方向应该朝里。
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