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0):
欧姆龙cp1h与多个欧姆龙E5Ec温度表 无程序RS485通迅   可以不轮询吗?同时读取温度请求    每个站的表参数对应plc不同地址   暂时只有一个表,正在写多表程序   感觉不用轮询,根据我观察温度直接读的到对应地址,都不用命令

网友A:
无程序RS485通迅,温度直接读的到对应地址,都不用命令
请详细介绍,这也太牛了

网友B:
CP2E之前看过那个手册,里面写的可以不用轮训,触发后它自己轮训

楼主:
搞好了 8个表自己轮询,非常方便直读地址,关键是仪表通迅协议菜单下的参数设置 最大通迅单位与实际对不上就不轮询,还有上传下载,特别是下载,plc 会定时更新仪表设置,所以不要就设空,要不然手动修改表设置后会在轮询时改回来的。拆主站表,不能全停电,如停电又缺主站表时会不轮询的。不停电缺任何一个表都能轮询。比用modbus无协助或简易主站通迅方便多了              4套相同设备用了三种通迅写法 ,闲

网友C(2024-01-10):
欧姆龙通讯手册有详细教程

网友D:
设置好就可以 其它不用管。站号区分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