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B调用

楼主(2023-10-10):
为何OB1调用的是FB的背景数据,而不是FB本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OB1调用的是FB的背景数据,而不是FB本身?

OB1仍然调用的是FB,因为当OB1使用SCL方式时,其显示为FB对应的背景数据块名,如果你把鼠标放在数据名上,出现的HINT信息将会是数据块名/FB名。

当OB1的编程方式为LAD时,你会看见调用的FB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