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1):
我先说下场景:
初始状态
1.2台汇川7.5KW总线伺服,经过滑环接入电机,滑环的线都带屏蔽层;
2.汇川伺服的动力线,编码器线都带屏蔽层;
3.汇川伺服走的速度模式,2根轴交替切换使用,收卷用;

事件经过
1.2个月前其中一台伺服A偶发性报740.3编码器故障,时间10天到20天不等;
2.7.5KW电机启动时容易发生此故障(负载较轻)

处理措施
1.A/B伺服交换编码器线后,仍然A报警,后更换驱动器,B报警→初步判断是驱动器问题;
2.驱动器动力线,编码器线与滑环交接处增加铜箔包裹;
3.驱动器动力线增加了三菱FR-BSF01(临时找的),编码器线出线处增加磁环

补充:
1.除了2个7.5KW的伺服,还有2个400W的伺服同样经过滑环,并且布线跟7.5KW的是一起的,400W的伺服没发生过编码器报警
2.除了这台设备频率相对较高外,还有2台同批次设备也出现过此类编码器故障,同位置- -!

请问下大家还有什么可能性呢?个人感觉还是偏向于干扰问题

网友A:
为何不从机械结构上想办法,杜绝因滑环接触问题造成的隐患。我曾接触日本的电子线全自动收线机也是二轴切换使用,同一个伺服电机驱动那个,他们就是在机械结构上改动了一下。

网友B:
遇到过很多次报740,基本都是拿电机回去维修解决,感觉汇川这个编码器不太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的条件只允许我更换线缆和驱动器,更换电机的工作量比更换滑环的工作量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机械结构是客户指定的,实在没办法改

网友D:
编码器的线也经过滑环?这样不稳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经过滑环,结构限制了,这个咋说呢,概率问题了,之前也有过一批,那批设备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旁边友商用的西门子也没毛病

网友E:
处理措施
1.A/B伺服交换编码器线后,仍然A报警,后更换驱动器,B报警→初步判断是驱动器问题;

那就换个新的驱动器试试

网友F:
滑环这个一般质量好的也不太容易出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这个还是特意定制的,我一开始担心后面是不是压价人家做工减配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E:
驱动器一开始其实确认出现过问题,汇川的CN2口用手晃动一下编码器线缆就会报警,后来用汇川寄过来的清理工具,金手指擦了擦才解决;
但是除了这一台设备,还有2台设备也同样出现的此类编码器故障,只是频率比这台低一点。

网友G:
机械设计是个人才,收放卷机构电气让你用旋转接头来完成
就算不改机械结构也是可以的,只要你的收卷架不让它转360度就可以,那样的话就可以不用经过旋转接头,只是你的程序要改动一下,这样的翻转机构在翻坯机上是很常用的
何况你的旋转接头是多位的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你算一下,电机三根线,编码器5跟线,两个电机就翻倍

楼主:
回复 网友G:
要旋转360°的,目的是为了不停机不降速换卷。

网友H:
汇川的伺服电机编码器,故障率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是硬件故障反而好解决了

网友I:
电机编码器是通信还是AB相,740报警就是编码器干扰,多台设备都是该电机报740说明电机没有问题。但你说启动时容易发生这个故障?
另外,是否有可能是其它伺服干扰了这个电机的编码器信号?
有条件能不在现场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编码器回来的信号波形?
一个主电源抗干扰器不够,可以考虑多加几个,甚至考虑加电抗器。
西门子那个有没有可能编码器走的是COS SIN信号,抗干扰能力巨强。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谢回复!
1.电机是ECT总线的,所以编码器也是走的通讯
2.是的,据现场反馈,基本每次发生的时候都是电机启动的那刻(那个时段)
3.主要这个没有规律,保不准什么时候发生,但是如果只是用示波器看实时波形,分析哪些时刻波形有杂波  那这个确实可以尝试一下。
4.是的,现在是一个主电源,驱动器进线电源前都加了滤波器都是独立的,小功率并且线路不长的话电抗器暂时用不到吧
5.西门子的那个我倒是没注意,可以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