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1):
可以直接用万用表直接搭在变频-器4-20ma正负极上测量吗,变频器是特殊的四线制对不对,不需要把万用表串联进去测量?没试过不敢试,怕烧通道

网友A:
变频器上4~20mA信号输出的?如果是,接了负载的话需要断开一端万用表串进去测量,没有负载直接量;

网友B:
接个500欧的电阻,直接量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入PLC内的,算是负载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入PLC内的,算是负载么?
那需要拆下一根线用万用表电流档测量;

网友C:
有一种表可以测20MA负载两端,读出来是电流

网友D:
plc拆掉一根线就串进去,两根线都拆掉就直接量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用电压档量一下电流输出的两级,一般满输出的电压是二十多伏,没输出是几伏到十多伏!
你也可以用一个250欧姆的电阻接到电流输出的两端,再测量电压,这样精确一点,范围应该是1到5V!
变频器输出模拟量是两线制的,可以看看下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用万用表直接搭在变频-器4-20ma正负极上测量吗,变频器是特殊的四线制对不对,不需要把万用表串联进去测量?没试过不敢试,怕烧通道

首先测量电流是串联的,你这个应该是PLC的模拟量给变频器输入调速用

就是说电流是是PLC发生的,变频器是负载,如果没有接变频器,

可以把万用表表笔直接放在模块的输出端,这时的万用表可以理解是负载

如果已经接了变频器,需要断开其中一个接点,然后把万用表笔串联进去

网友G:
如果端子是空置的,万用表200mA电流挡可以直接在两个端子上测试电流值,因为恒流源电路不怕短路;若已连接负载电路,测一下负载电阻是多少,进而可据端子电压判断此时的输出电流值。

网友G:
端子开路电压为供电压,应在15V左右。

网友H(2023-12-13):
在负载那边测。

网友I:
装个电流检测器  穿一条电线,输出0-2VDC  直接测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