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1):
1:大功率变频器的IGBT两组并联,驱动线是并联,栅极旁路电阻及驱动电阻分别装在IGBT本体上。
2: 变频器输出接小电机,起动;电机运转正常
3:分别去掉三相驱动每相其中一组驱动线
4:去掉变频器负载(电机)线
5: 起动变频器,变频器报"过流"

求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4-07-25):
“3:分别去掉三相驱动每相其中一组驱动线” 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只想用一组IGBT吗?如果是这样,不用的那组IGBT接线拆掉了吗?
如果没有建议同时拆掉,如果说没接电机启动报过流,可能是另一组IGBT上寄生电容太大,这样也有可能报过流,拆掉再试试。

网友B:
Vce检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