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IGBT和变频器常用的IGB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0-11):
这种IGBT和变频器常用的IGBT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功率更加大,封装不同,其它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电流大,所以做得大,要散热。

楼主:
我发现这种驱动有点复杂

网友B:
回复 楼主:
功率大,驱动电流也大,可能要加一级放大,驱动直推能力不行。

网友C:
这种英飞凌的是单向的功率大发热 以便应用在光伏设备的逆变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