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1):
单位的台式机开机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进bios之后无需修改什么,退出重启就行,系统正常启动。
换过cmos电池,没有解决问题。风扇没换过。
夏天的时候能够直接开机,9月末的时候就这样了。猜测是不是cpu风扇里面有润滑油,天冷就涩了。
不影响使用,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换个风扇吧!CPU风扇报错误了…

网友B:
换风扇或者换个插头试试

网友C:
CPU FAN ERROR,

要么风扇坏了,要就是风扇坏了

如果风扇正常,可以进BIOS把风扇报错屏蔽了。4代机也够老了,坏了就换新

网友D:
一般遇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习惯性会先度娘

网友E:
那先换风扇试试吧

网友F:
CPU风扇问题. 经常的. 不用管它, 用就得了, 大不了冬天当暖气.

网友G:
单位的笔记本也是开机不定时报这个,有时候能听到风扇异响很大,有时候根本不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F:
CPU风扇问题. 经常的. 不用管它, 用就得了, 大不了冬天当暖气.
CPU烧了更暖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单位的笔记本也是开机不定时报这个,有时候能听到风扇异响很大,有时候根本不转。
换一个,估计150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位的笔记本也是开机不定时报这个,有时候能听到风扇异响很大,有时候根本不转。
不转的话风险很大,还是早点处理吧。估计是风扇的轴有问题了。

网友H:
笔记本遇到的多,一般都是清理灰尘搞定

网友I:
换风扇吧;

网友J:
华硕主板 使用3年以后 , 机箱长时间没有清理灰尘 就会提示这个

再使用几年还会出现重启现象,正常老化现象 不影响使用。

网友K:
天冷了开机风扇(调速)转的慢了或者不转,CPU以为出故障了,BIOS稍微设置一下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