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故障

楼主(2023-10-11):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这个PLC 41触点输出没有是不是这个PLC有问题。PLC内部继电器是好的,这款里面有程序吗?

网友A:
你这个新手比什么都新,发个帖子,让坛友猜吗?

Q: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这个PLC 41触点输出没有

A:你这个41触点是啥?Q点吗?那个系类的CP?CJ?NX?NJ?还是啥?

Q:是不是这个PLC有问题,

A:感觉是人的问题比较大,

Q:PLC内部继电器是好的,这款里面有程序吗?

你不是废话吗,PLC没有程序,如何控制设备?

~~~~~~~~~~~首先,某一个Q点不输出,首先看PLCQ点指示灯亮不亮,如果亮了,那么就是继电器或者晶体管的问题,

如果不亮,那么大概率就是程序的问题,这个时候要知道这个设备(程序)的逻辑原理,为什么不输出,有条件的情况下,在线监控程序,一目了然。

网友B:
如果是PLC主机,肯定是有程序的;

网友C:
问题提的还不如小学生

网友D:
能提出这个问题也是个人才

网友E:
这是个plc方面的雏鸟。

网友F:
PLC上面有个开关,是不是没有拨到运行位置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LC上面有个开关,是不是没有拨到运行位置啊!!!
论题是:一个点,41是个什么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H:
一张图抵过千言万语。
实在不想码字,或者不知道怎么描述现场故障的情况,那就拍张现场的图片,也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LC上面有个开关,是不是没有拨到运行位置啊!!!
论题是:一个点,41是个什么就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说了,那些点的内部继电器是好的,这说明,他还拆开测试了的哟!!!!!!
小瞧人了不是!

网友I:
那就检查程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PLC上面有个开关,是不是没有拨到运行位置啊!!!
欧姆龙PLC哪款有这个开关?

网友J:
我猜是不是接线端子上写着41的  应该是接到PLC上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LC上面有个开关,是不是没有拨到运行位置啊!!!
论题是:一个点,41是个什么就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说了,那些点的内部继电器是好的,这说明,他还拆开测试了的哟!!!!!!
小瞧人了不是!
动手能力比我这个残废好多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