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1):
我们设备触摸屏都是用明纬的开关电源供电,这个开关电源也并联给发热丝供电,发热丝功率大概是100多瓦。这样用法一直没什么问题,但今年有2台发到浙江的设备,分别使用了一个月和三个月后出现了黑屏,都是昆仑通泰的。经检查是屏的2个滤波电容可能是电流过大被击穿,厂家初步分析是发热丝通断频繁引起给入屏电流不稳定造成坏。但我们其他设备有发热丝功率更大,通断更频繁,使用时间更长的都没这种现象;也不好怀疑屏质量,同一批次发往其他地方的都完全没这样问题;也不好怀疑客户外部环境问题,因为有其他厂家用得更久的设备都正常。总之不知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那就搞个小功率的开关电源给屏单独供电,用一段时间看正不正常;

网友B:
开关电源不耐冲击,

可以考虑用线圈变压器,也不贵,之前弄的大功率步进电机,配置的变压器也不贵

网友C:
屏、开关电源、客户电源,都值得怀疑。

解决方法可以先单独用个开关电源给屏供电试试,再不行加隔离变压器。

或者直接上输出18V的隔离变压器,加整流桥、电容,自己做个电源给屏用

楼主:
目前也是打算屏单独用个电源供电

网友D:
屏(电容)的质量问题. 电容器没有电流过大说法, 只有电压过高.

网友E:
供电电压超过电容的耐压范围

网友F:
屏在柜子上,加热丝在现场,虽然都用DC24V,分开供电不香吗?就为了省那几十元?
设计者现场经验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F:
倒不是为了省钱,是没什么安装位置,用2个小的比用1个大的要占地方,而且以前一直没这样的问题

网友G:
用那种轨道安装的电源模块,应该不占多少位置的。

网友H:
为什么要共用,屏最好单独供电。碰到几例都是和其他设备共用,都会引起屏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