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2):
用信捷XD5E做客户端连接网络调试助手,无法连接到服务端。
但如果用来做服务端,用网络调试助手做客户端,同样的程序写到Plc有时可以连接,但有时不能连接,网络调试助手端提示服务器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信捷XD5E做客户端连接网络调试助手,无法连接到服务端。
但如果用来做服务端,用网络调试助手做客户端,同样的程序写到Plc有时可以连接,但有时不能连接,网络调试助手端提示服务器错误。
仅供参考:

1、信捷XD5E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S_OPEN、S_CLOSE和M_TCP指令,视频中应用了Modbus之02、15、03和16功能码。信捷XD5E系列PLC做客户端对服务器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进行了读写测试。
https://www.ixigua.com/6935601371269825055?utm_source=xiguastudio

2、信捷XD5E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和以太网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中详细讲解了PLC如何实现Modbus TCP服务器,并使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和以太网调试助手对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进行了读写测试,使用的Modbus功能码有01、02、03、05、06、15和16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35978075385496101?utm_source=xiguastudio

3、信捷XD5E PLC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中详细讲解了信捷XD5E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参数设置,并详细讲解了INPR、MCLW、REGR和MRGW指令,使用Modbus Slave调试对PLC通信程序做了测试,实现了02、15、03和16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36422858448962062?utm_source=xiguastudio

4、信捷XD5E系列PLC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和串口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中详细讲解了PLC如何实现Modbus RTU从站,并使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和串口调试助手对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进行了读写测试,使用的Modbus功能码有01、02、03、05、06、15和16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36763218220024333?utm_source=xiguastudio

5、信捷XD5E系列PLC实现Modbus ASCII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Modbus ASCII串口通信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ASCII串口通信从站,视频中详细讲解了信捷XD5E系列PLC做Modbus ASCII串口通信主站参数设置,并详细讲解了INPR、MCLW、REGR和MRGW指令,使用Modbus Slave调试对PLC通信程序做了测试,实现了02、15、03和16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37119801995166245?utm_source=xiguastudio

6、信捷XD5E系列PLC实现Modbus ASCII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Modbus ASCII串口通信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和串口调试助手做Modbus ASCII串口通信主站,视频中详细讲解了PLC如何实现Modbus ASCII从站,并使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和串口调试助手对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进行了读写测试,使用的Modbus功能码有01、02、03、05、06、15和16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37535355759362567?utm_source=xiguastudio

7、信捷XD5E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服务器,程序实现信捷XD5E系列PLC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和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视频详细讲解了建立连接S_OPEN指令、断开连接S_CLOSE指令、自由格式通信发送S_SEND指令和自由格式通信接收S_RCV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37865218181726756?utm_source=xiguastudio

8、信捷XD5E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以太网调试助手做客户端,程序实现信捷XD5E系列PLC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和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视频详细讲解了建立连接S_OPEN指令、断开连接S_CLOSE指令、自由格式通信发送S_SEND指令和自由格式通信接收S_RCV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38249222672089613?utm_source=xiguastudio

9、信捷XD5E系列PLC实现自由格式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自由格式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程序实现信捷XD5E系列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发送与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视频详细讲解了信捷XD5E系列PLC做自由格式通信参数设置,并详细讲解了自由格式通信SEND和RCV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38590822522683917?utm_source=xiguastudio

10、信捷XD5E系列PLC实现自由格式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自由格式通信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程序实现信捷XD5E系列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发送与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视频详细讲解了信捷XD5E系列PLC做自由格式通信参数设置,并详细讲解了自由格式通信SEND和RCV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38983426380792351?utm_source=xiguastudio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有跟着这个“信捷XD5E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中的视频一步步设置和编写程序,但还是不能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