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铝分拣设备

楼主(2023-10-12):
设备按启动,变频器不运转,怀疑是X射线光源问题,求助同行,谢谢!

网友A:
既然怀疑是X射线光源问题,那就先把这个信号短接试试

楼主:
有这方面的维修资料吗?谢谢!

网友B:
看样子是进口设备,国外设备对安全要求较高,各种保护,特别是人员保护没有信号,才会启动机器。先从保护信号查起,然后是柜内的安全继电器,再然后是PLC或者变频器。

网友C:
既然变频不启动,就要检查启动的条件是什么,要顺着这个信号查

网友D:
变频器运转需要什么条件,挨个检查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E:
用料很足,西门子PLC丹佛斯变频器,很高大上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