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2):
信捷 PLCXC3-24怎么 编写脉冲流量计的频率,瞬时流量

因为脉冲流量计比较多,频率测量[FRQM]指令满足不了我的使用。

是不是可以用高数计数然后换算脉冲频率,因本人不会编写,希望各大侠写个案例学习一下,谢谢

脉冲流量计是:396个脉冲为1升

网友A:
每一秒钟把计到的数据传出来,然后再清零计数器,传出来的数据再进行计算

D106就是每秒多少升的数据,如果要每分钟就再乘以60

这只是算法,但实际这样估计跳动会很大,可以再多累计一些然后取平均值

另外也可以把采样时间延长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虽然我的396脉冲数可以这样编写,,如果高速脉冲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这样写了呢????

你能不能用定时中断帮我写一个案例。

中断是不是分定时中断与中断计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虽然我的396脉冲数可以这样编写,,如果高速脉冲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这样写了呢????

你能不能用定时中断帮我写一个案例。

中断是不是分定时中断与中断计数?

看来你需要多看看手册,信捷的这个C600就是高速计数器,为什么还要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