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3):
380变220的单相变压器

网友A:
你怎么接?原则上是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接?原则上是不工作
简单来说就是其中一根进线和其中一根出线短接

网友B:
如果是图中这样,个人觉得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图中这样,个人觉得没有影响

这不就是不隔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图中这样,个人觉得没有影响

是这样的 新代系统继电器板有的公共端是220V有的是380V就怕接错了烧东西

网友C:
应该没啥影响

网友D:
隔离的不会,要是自耦的,看情况了

网友E:
变成自耦变压器(两个绕组变成串联),未相接的两端有可能升高或者降低,看相接的两端是异名端还是同名端。

同名端电压降低,异名端电压升高。电压值分别为两个电压相减或者相加。

至于会不会有损害,这要看你的输出与外围电路实际连接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同名端电压降低 能解释下吗?没看懂

网友F:
变压器应该是四条线,你错就错两条,不会错一条,隔离变压器和自耦合的结果是不同的

网友G:
这个要看实际接线结果,只看这点是没事的
但实际中会构成不该有的回路,就可能烧东西,所以还是要仔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名端电压降低 能解释下吗?没看懂

同名端就是大家都是起始端或者终端,它们的绕向相反,所以两组电压就是相减,因此串联以后电压是降低的。

也就是说,头头相接串联,电压相减,头尾相接串联,电压相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应该是四条线,你错就错两条,不会错一条,隔离变压器和自耦合的结果是不同的

注意!!!!

380V两端是线电压,与零线(接地)有相关联。两绕组有联接后,就不是隔离变压器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作图,不过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找的这个图更好理解,我觉得两个图进线短接在出线上面并没有形成回路啊 也就没有多余的磁通量 电压自然也不会变化

网友B:
回复 楼主:
量蓝色的输入与输出应该是没有变化的,但量红色没有短接的那两端就不一定了

如果没有上面的短接,这两端是没有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蓝色的输入与输出应该是没有变化的,但量红色没有短接的那两端就不一定了

如果没有上面的短接,这两端是没有电压的

意思就是短接了不会烧用电器只是没有隔离作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作图,不过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找的这个图更好理解,我觉得两个图进线短接在出线上面并没有形成回路啊 也就没有多余的磁通量 电压自然也不会变化

建议你拿一个控制变压器,按照我前面的图或者下图做实验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蓝色的输入与输出应该是没有变化的,但量红色没有短接的那两端就不一定了

如果没有上面的短接,这两端是没有电压的

意思就是短接了不会烧用电器只是没有隔离作用了

对,隔离作用肯定是没有了,正常情况下用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作图,不过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找的这个图更好理解,我觉得两个图进线短接在出线上面并没有形成回路啊 也就没有多余的磁通量 电压自然也不会变化

建议你拿一个控制变压器,按照我前面的图或者下图做实验不就清楚了吗?

测这两个点的电压没有意义啊 因为我用电器没有接在这两点

网友G:
回复 楼主:
他是为了不同的接法,2点得到的电压不同
设备真要接这2点,恐怕只有哭的过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人家是在帮你更好的理解同名端

你这个接法正常来说没问题,但始终有个隐患在那里而已

如果万一把某个设备接在了同名端,那就麻烦了

网友E:
以下是引用5140765292023/10/15 21:14:48的发言:[/b
测这两个点的电压没有意义啊 因为我用电器没有接在这两点

前面在13F我明确地提醒你注意:

“380V两端是线电压,与零线(接地)有相关联。两绕组有联接后,就不是隔离变压器啦”。

如果你短接的地方是异名端,电压及会升高。加上你的短接使初、次级之间有了直接的关联,这就存在了不安全的隐患,你后面万一不知道什么时候碰到380V这一端的线路,就有你好看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