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3):
请问各位大佬,本人小白。西门子变频器G120C设置完参数之后,博途里面控制面板可以激活,但是JOG向前向后按钮时灰色的点不了,导致无法进行静态识别,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设置问题!看懂使用手册说明书后再设置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设置没问题,请问有没有可能是sto的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佬,本人小白。西门子变频器G120C设置完参数之后,博途里面控制面板可以激活,但是JOG向前向后按钮时灰色的点不了,导致无法进行静态识别,这是哪的问题?
用BOP做电机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