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伏电磁阀

楼主(2023-10-14):
现场线路较远,现场测量电压19伏。这影响使用吗?目前气动阀动作正常。老板担心日后线路老化,电压会更低。这个低于多少不能使用?

网友A:
亚德客手册写的是正负10%,就是21.6-26.4

可以把开关电源的电压调高试试

网友B:
我们后来都改220到现场转24V.

网友C:
直接用220的线圈不可以么

网友D:
确实19V电压太低,不能保证电磁阀可靠的吸合和释放,建议,增大线径,或者改用220V的,电流要小一些

网友E:
换27V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德客手册写的是正负10%,就是21.6-26.4

可以把开关电源的电压调高试试
嗯。谢谢您的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19V电压太低,不能保证电磁阀可靠的吸合和释放,建议,增大线径,或者改用220V的,电流要小一些
线路太长,如果增加线径,造价高。可以尝试改2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27V的开关电源;
好的,试一试。

网友F:
无须更换27V开关电源,有现成的电压调节电位器。

网友E:
那个调节是有限的,27V的调高点远距离到设备上还可以有24V;

网友G:
直接把24V开关电源调高一些。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稳的很

网友H:
把24V开关电源从柜子里挪到电磁阀现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24V开关电源从柜子里挪到电磁阀现场
现场环境不好,灰尘太多。不太实用。

网友I:
开关电源的电压调高一些。

网友J:
如果开关电源容量够的话,可以考虑调高电源输出电源,增加24V线路线径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确实19V电压太低,不能保证电磁阀可靠的吸合和释放,建议,增大线径,或者改用220V的,电流要小一些
对,增加线径绝对管用。

楼主:
增加线径确实管用。

网友L:
最远电磁阀与最近电磁阀电压相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远电磁阀与最近电磁阀电压相差多少?
大概有50米

网友M:
以前也遇到过,提高电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