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4):
A5伺服用的转矩模式,想用零速检测输出信号来检测扭矩。PLC输入端接的是24V,12针脚接的是I0.1,电机速度变成0时,无输出信号。困扰好久了,望各位大哥路过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A:
伺服是12与41脚,你的PLC输入是怎样连接伺服的,最好画个草图上来看看

楼主:
西门子200smart,输入公共端接的24V,12号针脚接的是I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西门子200smart,输入公共端接的24V,12号针脚接的是I点
西门子200smart,输入公共端接的24V,12号针脚接的I点。7+接的24V,41-接的0V。电机变成0速时,用万用表测量12号针脚与电源正极无24V

网友B:
用软件强制伺服输出点啊,

确保线路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强制伺服输出点啊,

确保线路是否正常
用松下的调试软件吗,还是PLC的输出点。

网友A:
参数设置对不对

楼主:
确认过了,没有问题,ALM和AT-SPEED输出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设置对不对

这是驱动和电机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认过了,没有问题,ALM和AT-SPEED输出都没有问题

SO5输出口对应的引脚是12与41,参数是pr4.14,设定的是00070707

如果是这样设置的还不行,那就换个输出口,用SO2口试试,对应的引脚是34与35

把pr4.14设置为00000000,无效,然后把pr4.11设为00070707

这样可以判断是参数问题还是接口问题

还有要看看PR4.34设置的是多少

楼主:
4.34这个参数我设置的是50。正常来说只要电机为零速,12号脚应该就有输出对吧

网友C:
如果ALM信号是正常的,哪你接的就没问题,问题就出在驱动器上了。你将驱动器回复出厂设置看看

楼主:
现在恢复正常了,控制线有问题,重新换了一根控制线OK了。非常感谢各位大哥的帮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