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定时器使用问题

楼主(2023-10-14):
以前一直没注意,使用这种线圈的会报错。。是不是1200不支持这种定时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一直没注意,使用这种线圈的会报错。。是不是1200不支持这种定时器?
通过看帮助可以极大的提高水平,加快菜鸟入门的速度。
很多入门者往往会忽视数据类型。

网友B:
不是定时器不行,是你的变量定义错了。要把T46定义成IEC_TIM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按照300的思维是不行了。。。我现在手动添加一IEC TIMER 的数据块用定时去关联就行。。还有在已建立的数据块中添加一IEC TIMER的变量这两种好像都能用。。是不是后面这种要节约一些系统资源呢?

网友C:
此处,万老师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