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5):
威纶屏和维控PlC通讯,通讯使用的是串口线,威纶屏能实时监控和写入PLC的数据寄存器(D),但有些附助寄电器不显示(M),显示的一些附助寄电器(M)点击就会提示没通讯上,监控PLC对应的点也没返应,因为威纶屏上没找到和维控的通讯协议,选的是三菱3U的协教议,请是什么影响到通讯?

网友A:
只能说维控的与三菱的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应该说维控PLC还没完全兼容三菱的

楼主:
是的,我换成三菱2N的协议,M寄存器的显出来了,也可以操作了,但32位的寄存器又不能显示了,只能显示16位的数据

网友C:
确实如此,用过一次这种搭配,弄了很久才搞定,但是不记得当时怎么解决的了,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你多试几个协议,另外改一改效验方式和通讯参数都试试

网友D:
协议不直接支持的一般是用modbus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换成三菱2N的协议,M寄存器的显出来了,也可以操作了,但32位的寄存器又不能显示了,只能显示16位的数据

最好的办法是直接问一下维控

400-799-8189

网友E:
为何国内各种杂七杂八的PLC,总是有市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何国内各种杂七杂八的PLC,总是有市场?
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