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5):
安川伺服SGDV上电第三个数码管显示一条杠,功率板换过是好的,就是主板有问题,量过3.3V 是好的,上面的晶振用示波器量过也是好的,请各位高手师傅们帮忙指点下,或者提供下思路也行,非常感谢

网友A:
不能完成自检

楼主:
是复位电路问题吗?

网友B:
风扇坏没坏,风扇坏会导致显示横杠

楼主:
风扇好的,故障在主板上,主板换一块就好了,就是主板不知道哪里坏

楼主:
有谁知道主板上这块U6,被磨掉的这个芯片的型号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MCU三个重要点!一是电源,二是复位,三是振荡电路(晶振频率)。如果这三个都正常,那么就是MCU问题了。

网友C:
以前我维修过这种故障,好像是晶振频率发生偏移,更换晶振后故障就排除了,希望对你有用,祝愿你马到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晶振是好的,我量量好像是1.5V短路了,估计CPU坏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确定MCU存在短路,那么这块板子就要报废!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块主板应该没戏了

网友D:
下面DSP处理芯片挂的机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