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求助

楼主(2023-10-15):
海利普3.7kW变频器,电源部分D3二极管(两个串联),坏了,没有型号,用什么管子代换?

网友A:
过流损坏的吗?1N4007应该不会过压击穿

网友B:
上边看不到型号了吗

网友C:
用1只1N4148或两只串联代换即可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咸老师,这两个串联二极管(实际是贴片元件)拆除掉,变频器电源能够工作,就是停机的时候,电源变压器发出尖叫声,这两个串联二极管起啥作用呀?我正在学习变频器维修,已买了您的两本维修书籍再看,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和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

网友D:
可以用1N4148两个串联或HER系列超快回复二极管代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咸老师,这个方法不行,用两个1N4148串联代换后,和原来故障现象一样,电源无输出,电源变压器只有轻微的吱吱声。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两个1N4148串联代换后,和原来故障现象一样,电源无输出,电源变压器只有轻微的吱吱声。

网友C:
抱歉,未详细审图,有无可能是反接的稳压二极管(测绘有误)。如果如图接法,确实会导改致不能正常工作!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C:
如果系稳压管反接,则为过压保护电路。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咸老师,把原来拆下的串联二极管测试了一下感觉正常(贴片二极管,三个端子,其中中间端子悬空,是二个二极管首尾串联,不是反向串联)用二极管档测量二个管压降都是0.58 V,反向不通,似乎正常,但焊上去不行,开关电源无输出。

网友C:
确定串联二极管方向不是反的吗?
如果图是正确的,我也拿不准了(感觉不对劲儿)。

楼主:
不是反向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种电源电路不启动,电源电路检查都是好的,首先检查开关变压器次级负载电路是否短路或者漏电现象,这种电路负载有一点过大,电源都不能启动。这种电路简单,一个一个拆,一个一个测量。

网友E:
维修变频器也要常备小工具,下面推荐一个,它能确定开关变压器和负载好和坏

网友E:
上一种检测仪,测量开关变压器在路测量还是开路测量,特别准确,在路测量电容也特别准确,还有在路测量稳压二极管,等等,它能提高检修效率,我已经使用6年时间,本人不是推荐产品,只是介绍使用心得。

网友F(2024-01-05):
回复 网友C:
咸工,变频器维修进口机图集什么时候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