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串口控制(20231016)

楼主(2023-10-15):
用串口调试助手控制台达变频器
怎么只有发送没有接收的数据呀,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着是没有通讯上。。状态那里都是红灯。。检查通讯线或者设置的参数吧。。

网友B:
红色应该没问题的,说明通讯口是对的,现象上看应该还是没有通讯上。。。

网友C:
就是没通讯上
哪怕通讯错误都会有错误反馈的

网友D:
接线、参数设置、硬件本身,这些都值得怀疑

网友E:
串口选错,接线不对,参数设置,硬件损坏
总之通讯没建立起来

网友F:
以前做过相同的实验,电脑一般是232通讯,台达变频器一般是485通讯 所以需要232转485 另外要检查变频器的通讯线接好没 再检查通讯参数设置

楼主:
接线应该没有问题。参数也重至过啦,难道网口有问题

网友B:
硬件好不好用都不确定,通讯不上就不好说了。。。

网友G:
通讯没有连接上

网友H:
用网口的话,4针和5针接的两根线对调一下看看,是不是接反了。
台达变频器默认7E1,ASCII格式。
电脑连需要232转485.
另,变频器上有SG+和SG-端子,那俩也是通讯的。不一定非得用网口。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这款是M型的,网口是6针的

网友H:
M系列的变频器,我们都是用的电话线上的水晶头,只有两个芯线,好像叫RJ11?

楼主:
回复 网友H:
问题已经找到啦,还是参数设定不对引起的,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