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6):
触点使用酒精擦,涂抹导电膏,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不要用导电膏,涂点工业用凡士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导电膏,涂点工业用凡士林就行了。。
导电膏为何不行?

网友B:
不可以,如果有问题尽量换新,高压开关尽量换而不是修

网友C:
这个不是高压真空断路器触点,是高压开关的插接线柱,断路器触点在真空管内。酒精棉擦灰(外柱)防止爬电就行,插接口润滑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高压真空断路器触点,是高压开关的插接线柱,断路器触点在真空管内。酒精棉擦灰(外柱)防止爬电就行,插接口润滑就行。
是的,这个叫梅花触头。。是可以自己拆下来更换的。。不过得使用专用工具方便拆装。

网友D:
给几个视频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几个视频你参考

你真是及时雨,谢谢。太感谢你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么说高压柜开关不能修了?我都不知道修了多少个了?除了储能电机烧了不修。分合闸线圈烧了都可以重绕制的。。只是现在这些东西容易购买还有就是价格不高了。。。

网友E:
这种梅花触头感觉接触电阻大,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