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屏 使用Rtu(zero - based addres) 地址获取

楼主(2023-10-16):
我想通过 RTU 获取 设备上的 4w 中 第10个数据中的 第2位 怎么设置呢 这个4w_bit 后面只能选择0 -15 bit, 如何选择第10个寄存器呢?

网友A:
10,2 10是地址,2是位,中间逗号隔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10以下的寄存器会报错呢 10以上的没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后面的位补齐两位数试试,就是把0改成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