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6):
各位前辈,截图的是一个1200控制v90的一个FB284块,引脚的Position Velocity都是DINT数据类型,请问图中照片(西门子官方截图)里面填写P#M格式指针为啥没问题,我跟学习填写就报错呢?请问这个要这样写的话M区要怎么定义,写成哪种格式才能不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尝试:
P#M20.0 BYTE 4

请注意空格

楼主:
这样测试了也不行提示是实参数据类型any与形参DINT不一致,只是不明白官方为啥写p#这种形式不会报错?

网友B:
都已经提示你DINT类型了,你非要用指针干嘛?MD4不行吗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官方截图是哪看到的,想去看一下

网友D:
发一下你的符号定义表看看。

网友E(2023-12-17):
直接给个DINT数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