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仕变频微波炉

楼主(2023-10-17):
格兰仕变频微波炉G90F23CN3LV-C2(S5),电脑板和变频主板之间有三条线(白色黑色黄色),请教是用来通信控制吗?

网友A:
右边怎么是电磁炉的板子?

网友B:
更像是5V 12V的电源线

网友C:
如果是电源的话,板上应该有对应的标注,就算是十几年前的板都应该会有

网友D:
测量它电压跳变吗

网友E:
看上去不像通讯用的线,更像供电线!

网友F:
是信号线通过两个光耦来完成两板之间的通信。

网友G:
买了一个格兰仕  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正确,是信号线,不知道是不是通信控制
我用1K电阻或4148二极管,接到白线和黄线上,电脑板还是报故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确,是信号线,不知道是不是通信控制
我用1K电阻或4148二极管,接到白线和黄线上,电脑板还是报故障
这样接是不行的,电脑板发送控制代码至变频板接收到执行正常后,回送一组代码才不报故障,这样就可以完成加热。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有没有方法不连变频板 让它不报故障。

网友C:
格兰仕的炉其实还是耐用的,常见的故障部分是门开关,高压保险,微波管,电路部分坏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