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怎么装GX Developer 8.103H

楼主(2023-10-17):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WIN10系统怎么装不了GX啊???

网友A:
都早就淘汰了,还用这干啥,又不是没有替代品。。

网友B:
有人安装成功了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3827

网友C:
可以安啊,也许你的版本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早就淘汰了,还用这干啥,又不是没有替代品。。
用work2,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感觉GX稳定些!

网友D:
works2很稳定啊,不过我用的系统比较老

网友E:
win10 系统
安装的英文版本 正常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works2很稳定啊,不过我用的系统比较老
是我表达有问题!
我们这边有一台FX3U 128MT的plc,我读上来的程序,然后校验,程序竟然有好多不同,搞的我不知道怎么改程序了!
后来我用GX Developer 就没有这个问题
不知道斑竹能不能指点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F(2023-12-13):
装在虚拟机里试试。老软件有很多都不支持新的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在虚拟机里试试。老软件有很多都不支持新的系统了。
虚拟机里面是可以用的,只是总是要开虚拟机,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