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双动子直线电机,从编程逻辑上如何控制避免撞机(20231017)

楼主(2023-10-17):
2个动子,6个工位,每个动子对应任意3个工位。

网友A:
原点在两边,回原点后运行时两个轴的当前位置相加,当相加的值大于等于某个设定值时立即报警停止,某些点位的运行条件只能是同向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点在两边,回原点后运行时两个轴的当前位置相加,当相加的值大于等于某个设定值时立即报警停止,某些点位的运行条件只能是同向运行。
有实际应用过么?

网友B:
每个动子所在位置你一个知道
比如按工位,123456,1动子走123,2动子走456,2动子位置减1动子位置>2就放心动作
按脉冲,距离也是类似

网友C:
没实际做过,分析一下:
a、用绝对值光栅,方便一些,不用每次上电找原点
b、简单的做法,任一动子定位运行前,先判断另一动子当前位置,满足运行条件(不撞机),才可以运行
c、复杂的做法,实时判断两动子间距,同方向运行时定义主从轴,方向靠前的动子为主轴,间距过小时,暂停从轴;满足后再启动从轴
另:复杂的做法,情况太多了,还是设定一些特定的条件才暂停、再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