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00变频器

楼主(2023-10-18):
变频器pr79参数无法调整3设置就显示er2报警,按钮也无法切换到ext模式请问怎么搞

网友A:
刚翻的说明书,说你违规操作了。

网友B:
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咧!

网友C:
在停止状态下设定;

网友D:
按PU EXT键试试

楼主:
知道了家人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