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8):
求GE 9030  PLC 编程软件及资料

网友A:
可以用PME

网友B:
软件比较老,估计需要在xp上才能运行吧,你看看能不能弄!
  Cimplicity ME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b3thLY2uCoepDVEn9ApGQ?pwd=gsn3
提取码:gsn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软件比较老,估计需要在xp上才能运行吧,你看看能不能弄!
  GE_SOFT Cimplicity 8.2英文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8tODBWmCp6mFJSOljZKAw?pwd=41v2
提取码:41v2

cimplicity是GE的上位机软件,类似于GE收购的IFIX,不是PLC编程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软件比较老,估计需要在xp上才能运行吧,你看看能不能弄!
  GE_SOFT Cimplicity 8.2英文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8tODBWmCp6mFJSOljZKAw?pwd=41v2
提取码:41v2

cimplicity是GE的上位机软件,类似于GE收购的IFIX,不是PLC编程软件
换了链接,这次应该是的了

网友B:
还有一个小一点的软件,也是可以用的,你看看怎么玩一下

VersaPro20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dR056sRYIbB013kV4uJVg?pwd=06kh
提取码:06kh

网友C:
请问有 cimplicity V10 的授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