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计算一下

楼主(2023-10-18):
380变24伏电源,20安。目前进线接到400伏抽头,实际输出22.8。到实际进线电压380伏,如果接到380抽头,会升高几伏??

网友A:
不会升高吧,是稳压电源

网友B:
这种变压器电源一般都是整流加滤波,输出电压会随负载有轻微变化,接到380V端子,要是负载在20A内,理论电压可以达到24V。

网友C:
400/380*22.8=23.99

网友D:
这种是变压器整流滤波的,应该有变化,根据比例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380*22.8=23.99
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变压器电源一般都是整流加滤波,输出电压会随负载有轻微变化,接到380V端子,要是负载在20A内,理论电压可以达到24V。
现在我测量的电压就是带负载电压。

网友E:
【380变24伏电源,20安。目前进线接到400伏抽头,实际输出22.8。到实际进线电压380伏,】
产品设计就是380变24伏,超过偏差退货

网友F:
我觉得这个是开关稳压电源. 而且它写的本来就是400V输入. 所以不会升高, 一般不会变.
要提高输出电压,有个旋转电位器可以用一字螺丝刀调节.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说的对,其输出是DC24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这个是开关稳压电源. 而且它写的本来就是400V输入. 所以不会升高, 一般不会变.
要提高输出电压,有个旋转电位器可以用一字螺丝刀调节.
他这个还真没有旋钮调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这个是开关稳压电源. 而且它写的本来就是400V输入. 所以不会升高, 一般不会变.
要提高输出电压,有个旋转电位器可以用一字螺丝刀调节.

官网说的是线性电源,2016年就停产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想不到还真是线性, 还没说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这个是开关稳压电源. 而且它写的本来就是400V输入. 所以不会升高, 一般不会变.
要提高输出电压,有个旋转电位器可以用一字螺丝刀调节.

官网说的是线性电源,2016年就停产了

厉害了,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