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LC1G替代LC1D

楼主(2023-10-18):
天车原来使用LC1D620接触器,现在停产了需更换LC1G620接触器!研究了几天,不知道该如何买,这是官方给出的替代建议!有没有老师用用过 ,给个建议!

网友A:
替换这个LC1G你要注意辅助触点的问题这个LC1G貌似只有侧装触点...数量别选少了
原来你是LC1D620M7C的话你就选择 LC1G620KUEC就行了
线圈电压对应好就行  你这个截图的意思是你这个需要可逆吗?就是两个接触器组成正反转..
数量对上 再加一个机械互锁元器件LA9G970就行了..如果懒得自己正反转的线 就把正反转连接排线LA9G3762也选上
+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没用过 我在样本里查也是这样说的,施耐德的技术服务也是这样解释的!没用过不放心,整套下来钱有点多,怕弄回来不好用

网友A:
施耐德400还是很专业的   这个基本不用担心   话说 你这么大的接触器 用可逆的 难道是要配合软起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天车上吊钩用的!

网友A:
天车吊钩多大负载啊??不可能是直起吧??不得是变频啥的带?

网友B:
应该是接触器下边带变频器,那就选一个接触器就行了。毕竟那么大容量的接触器,不可能直接启动电机的

网友C:
刚出没多久,用了也没多长时间,谈不出经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