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8):
请问M100-M200中间有多少个ON,该如何通过程序得到?

网友A:
for循环遍历

网友B:
发在信捷版块,应该是信捷PLC,如果不着急,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C:
如果M100 =1 那么D100=1

如果M101=1,那么D101=1

依此类推,然后D100~D200相加即可

程序简化就用FOR+变址,知道原理就OK。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