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T200SP 模块

楼主(2023-10-18):
ET200SP第一个DI模块输入电压测量正常,相关IO指示灯不亮,判断模块可能串入高压损坏(之前一组强电A相绝缘烧坏,和下端24V线一段黏连但不能严重),但模块诊断的LED灯又是绿色常亮,这种状态下是否可判断IO模块损坏?另外第二个图一样的订货号来的模块,固件版本号不一样是否能直接替换?论坛高手解解惑

网友A:
写个测试程序试试模块输入输出正常就行了。。

网友B:
程序都不用写,直接看LED状态就行。

如果是从I点串入高压的话,内部应该都有光耦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设备在线   因为测io点外围输入电源正常  输入IO点 不亮   判断模块损坏   但诊断灯显示是正常   所以不好判断  另外这个上面那个十字号 四个象上的数字代表啥   就是X 21  22   23

楼主:
回复 网友B:
状态灯是正常的    测试外围电路输入有24v时  模块对应的IO灯不亮

网友C:
模块输入的公共端坏了吧

网友D:
订货号一样就可以换,可以忽略版本号!

楼主:
以替换完成 确认模块损毁   以正常使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模块可以修的

网友F:
遇到过一次报这种sp的某一安全通道钝化,HMI提示就在这里,但是这里的所有模块状态灯也正常,最后只有一个个试,才找到具体有问题的点。

网友G(2023-12-17):
DI模块点坏了,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