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8):
伺服42号脚IM接模拟量输入端0+,17号脚GND接0-,无电压输入。松下伺服输出的是±10v。路过的各位大哥望指导,感谢

网友A:
1.请检查是否用了前天接12脚的控制线

2.看看pr4.18与pr4.19设置的是多少?

楼主:
伺服我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
12号脚的控制线还是ZSP
Pr4.18和pr4.19都是默认的
我试过用速度模式,0-10V控制电机的速度,然后用43号脚来读取电机的转速,读出来的速度和电压都是OK的。转矩模式按照速度模式的方法来接线,读取不到。

网友A:
你的转矩设定的是多少,按默认值要设定到33%才有1V电压输出

楼主:
Pr3.19设定的是100。如果按照0+,0-接线,plc监控无数据。如果将17号脚GND接入0+,数据正常。但是驱动器输出的电压也不对。

楼主:
这根线是GND,应该接在0-,但是接在0-上无数据,只有接在0+才有数据。如图是plc的监控

网友A:
不用接PLC,万用表量一下17脚与42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根线是GND,应该接在0-,但是接在0-上无数据,只有接在0+才有数据。如图是plc的监控

GND(17脚)接在0-的时候,IM(42脚)有没有接在0+上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根线是GND,应该接在0-,但是接在0-上无数据,只有接在0+才有数据。如图是plc的监控

GND(17脚)接在0-的时候,IM(42脚)有没有接在0+上面呢
如果0+和0-都接了。监控的数据就没有

楼主:
现在模拟量输出的10V电压,实际测量驱动输出的电压只有0.447V,显然这个电压是不对的。线只接了一根。42针脚接的就是0+。如果接了2根,VD4无任何输出。pr3.19设置的是30。奇怪了驱动没有模拟量电压输出,监控为什么能检测到数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