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t5000报警14

楼主(2023-10-19):
丹弗斯vlt变频器上电报警14 接地故障查哪里?

网友A:
楼主提这个问题,建议送修吧!或者买几本咸大师的几本书籍看完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B:
负载拆了还报的坏,断电测主回路,应该是输出有问题

网友C:
如果需要报维修,可以联系我呀178 表情 3104 表情  0298

网友D:
去掉负载运行还报警,检查驱动电路,电流检查电路。

网友E:
检查驱动电路,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