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19):
线圈都是接控制线。
负载控制通电。
为什么普通继电器的负载线无顺序,固态继电器却有顺序呢?

网友A:
看清负载,自己就能答出来

网友B:
负载线顺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固态里面不是普通触点, 实际是电子开关, 三极管,可控硅之类, 一般都有电流流向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线圈都是接控制线。
负载控制通电。
为什么普通继电器的负载线无顺序,固态继电器却有顺序呢?

固态继电器没有线圈,里面的构造全由电子元器件组合而成。

开关器件通常由三极管、场效应管、可控硅担任。

普通继电器不用由我来说啦,你自己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E:
具体的线路具体分析
基本的控制来说,固态继电器的控制也是没有开关顺序的,除非你是特殊控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线圈都是接控制线。
负载控制通电。
为什么普通继电器的负载线无顺序,固态继电器却有顺序呢?

固态继电器没有线圈,里面的构造全由电子元器件组合而成。

开关器件通常由三极管、场效应管、可控硅担任。

普通继电器不用由我来说啦,你自己可以拆开看看。
控制端有正负之分,负载端也要区分?我以为只是普通通断功能,因此负载一直工作了。

网友A:
【控制端有正负之分,负载端也要区分?我以为只是普通通断功能,因此负载一直工作了。】

难道你只用过控制端是DC的继电器?

控制端有DC/AC之分
负载同样有DC/AC之分

触点继电器对于负载,一般不需要区分正负,但对于【直流负载专用继电器】就需要区分接点正负极了~因为它有消弧装置

无触点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其控制端也有DC/AC之分,负载也有DC/AC之分~在选型时就确定了,不能胡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制端有正负之分,负载端也要区分?我以为只是普通通断功能,因此负载一直工作了。

控制与负载端是否有正负之分,这要看电路的组成结构是直流还是交流,7F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因为输入端有些发光二极管或者光耦是可以通过电路组合用于交流的,而负载端的单向可控硅或者双向可控硅是用于交流。

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构成的负载端开关控制只能用于直流。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也有负载是可交可直的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