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0):
请教各位前辈,ACS510-75KW电源驱动板SINT4610C能单板测试吗?有没有原理图分享一下,非常感谢!现在单板运行启动就报16接地故障

网友A:
我刚才也试了下单板脱机测试,屏蔽掉变频器未准备号故障(欠压)之后,启动报短路,跟整机启动故障一样,排除掉主控板以及模块与驱动之后,查得X4-25脚检测接地也检测短路,取决主控板功率,接地还跟小立板A908的6 7 8 脚有关,6 7 8脚2.5V钳位,电压升到1伏多变频器就会报接地(短路)故障。

网友B:
这板子只需要屏蔽掉变频器未准备号故障(欠压),启动不会报任何故障,报故障就是板子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巧的很买了两张板脱机单独启动都报4故障(短路),昨天退了一张,今天还要退回去!

网友C:
回复 网友B:
75kw以上的包括75kw单板运行如果不屏蔽肯定报故障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还要屏蔽三相输出电压检测吗?IGBT离线检测电压为零伏报短路吗?昨天做了一番测试,P端电压作用于输出电压检测端就会报接地(短路),此时相当于模块上单元击穿。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应该和小功率acs800类似以前论坛好像有人发过800单板测试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原来它的三相输出电压检测还是要屏蔽的,人为给电压信号还不行,而是需要脉冲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家热心回帖,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3路驱动脉冲信号分别与对应的三路接地信号短接,原接地信号原悬空,除此之外还要屏蔽下0107欠压,就能测驱动波形了。电路图找原理图泰斗李和明。维修找马鞍山,找新板需要1800.00有人说是国产的,原板要5000.00不知道真假,我反正被人坑了,1700买的板拆封过,不让退,正在“打官司”这是我买的第三张板。还要找第四张板。

网友D:
单板运行测试,第一需要屏蔽低电压(给2.5v左右电压),第二屏蔽三相输出检测(脉冲信号)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你好!不是有六路驱动脉冲吗?原接地信号原悬空?怎么理解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我的问题是买新板解决,买了4次。SINT 4610C 新板也要留意,黑心卖家把故障板二次封装在新包装里,你撕开封条,卖家就说你掉包或上电测试坏了!我收到货看包装有疑点,于是用热风枪把封条打开,上电一测直接先出个21故障,反复检测就是故障板,于是原路封好,退货时卖家不让退,于是通过平台跟卖家打了两次官司,最终退货成功,来回运费卖家出。

网友F:
更换A4芯片!!!   好了跟我说一声

网友G:
这个功率段要接母线检测,后面最好模拟接模块测试。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ACS510的160KW的变频器一运行就报4号短路故障,想单板测试,母线检测已经屏蔽,单板一启动还是4号故障,三相输出检测不知道怎么短接,看原理图把脉冲输出的G2,G4,G6直接短接到小立板的6,7,8脚,不行还是报警4号故障,请教您是怎么屏蔽的,谢谢

网友I(2023-11-29):
有没有人发个图,刚好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