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报21故障求助

楼主(2023-10-20):
ACS510变频器报21电流测量故障,现场不能复位,上电就报21,说明就是变频器故障。现象①电三轮一路颠簸拉回来上电故障全消还能启动输出!现象②有时放汽车里拉到家上电依然报21故障,然后断电小心翼翼带排线取下塑料壳,接着上电,此时故障又消失了。静态测X4各脚电压都正常,于是带着一堆疑虑,会不会是霍尔与MC33074外围电路又或是排线与主控板再有就是P15伏供电问题,此时要是把变频器装到现场试用,不定时就会报21故障!此21故障一旦消失无论怎么插拔排摆弄排线变频器也不会报21故障!总之跟踪此等21故障2-3年了始终无法破解其中奥秘,大家怎么看?

网友A:
主板X4座子,拖焊一下就好,遇到3-4台这样的了,特别室外用的。

网友B:
我也遇到几次这样问题跟楼上同样处理方法,再也没有回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是拔X4塑料座处理,就是没合适的工具,Ua电压0.8V是什么功能?

网友B:
回复 楼主:

网友B:
上图右下方CAP  Ua,你自己分析是什么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样的原理图在我手里看不明白,怎么你截图出来我就能看懂呢?谢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什么功能?电压采取?求告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旁路信号!

网友B:
变频器直流主电源电压取样检测电路有二种(1)电源侧,(2)直接侧。这一种是直接侧经过运放电路等信号检测放大送到主板MCU,显示板显示DC电压,输入电源220V变频器DC电压310V左右,380V变频器DC电压530V左右。

网友B:
上图Us就是变频器DC电源侧取样端

网友B:
咸大师的书籍你们多看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书读的少,你别骗我。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对Ua的理解是直流电压检测吗?

网友D:
我试过 更换A4芯片

网友E:
MC33074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