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E1000-0037T3开机数码管闪亮后不亮

楼主(2023-10-20):
一台欧瑞E1000-0037T3变频器,开机数码管闪亮一下后就不亮了
,初步判断为控制板有问题

楼主:
测控制板供电5V/1.8v/3.3v都正常,CPU型号TMS320F2808PZA,怀疑复位电路有问题,是它的78脚还是84脚?

网友A(2023-12-21):
小电容全部换了试试呢

网友B:
先换主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