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0):
看了淘宝,好像品牌都是要走MODBUS协议,我就想单纯用IO传输及控制,问了艾莫迅及有人,接收和发送这边都要走MODBUS协议,要搞那么麻烦吗,有没有稳定的牌子,传输距离300米左右

网友A:
估计要装上流量卡才行;因类就算是遥控器也只有几米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装上流量卡才行;因类就算是遥控器也只有几米的距离。。
流量卡我有用巨控的,刚好300米左右就有站点,想把别的信号接过来,现在很环境不好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装上流量卡才行;因类就算是遥控器也只有几米的距离。。
关键巨控太贵了,而且还要配PLC使用,几个信号不合算,每年还要流量费

网友B:
业余我有办法

modubs_TCP协议IO模块

专业网桥,300米问题不大,不能走常规2.4G频率。

其实很简单,PLC和IO远程模块在局域网就能玩

网友C:
你需要的应该是  开关量无线传输模块

网友D:
300米不好办.
"就想单纯用IO传输及控制", 又不是点对点硬线.只一个无线,怎么也得编码解码, 不用modbus也是要用别的. 除非你点对点用多个模块,这样成本很高. 模拟量也还是有问题.

网友E:
楼主的要求看不懂
流量卡有~每年还要流量费,否定
IO或者模拟量~还要配PLC使用,否定

要求是不是,本地按一个按键,控制300m处一个继电器
不使用PLC,流量卡,网络....
300米搞定~能落1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的应该是  开关量无线传输模块

就是类似,只是不知道那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要求看不懂
流量卡有~每年还要流量费,否定
IO或者模拟量~还要配PLC使用,否定

要求是不是,本地按一个按键,控制300m处一个继电器
不使用PLC,流量卡,网络....
300米搞定~能落100米
对,就是这个意思,现场环境放线要600多米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可以多花点钱~买带反馈信号带个指示灯

网友F:
我自己有做这样的产品,不过是开关量的,当然,如果你想做成模拟量,也是可以的。

网友G:
自己开发,大批量可以省钱

网友H:
走modbus rtu配合有人模块了解下

网友I:
工业环境建议选择走MODBUS的大品牌数传方案。原因,成本会高一点,但稳定性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