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1):
台达简易变频器 BFD001L21A,接通电源指示灯从不亮到一闪一闪要等一个多小时,才正常亮。有没有师傅指导一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你先查一下开关电源供电刚开始的时候正常吗  不正常就查电源  正常了就查控制电路

网友B:
开关电源的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C:
基本是电容的问题